电工培训内部资料之三

楼主(2013-10-05):
兆欧表

    4.1功能:兆欧表俗称摇表、绝缘摇表。兆欧表主要用来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以判断电气设备的绝缘是否可靠。如电动机、电器线路的绝缘电阻,判断设备或线路有无漏电现象、绝缘损坏或短路。

4.2 兆欧表在使用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1)正确选择其电压和测量范围。选用兆欧表的电压等级应根据被测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而定:一般测量50V以下的用电器绝缘,可选用250V兆欧表;50—380V的用电设备检查绝缘情况,可选用500V兆欧表;500V以下的电气设备,兆欧表应选用读数从零开始,否则不易测量。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电气设备无故障时,由于绝缘受潮,其绝缘电阻在0.5MΩ以上时,就能给电气设备通电试用,若选用读数从1MΩ开始的兆欧表,对小于1MΩ的绝缘电阻无法读

    (2)选用兆欧表外接导线时,应选用单根的多股铜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绝缘强度要在500V以上,否则会影响测量的精确度;

    (3)测量电气设备绝缘电阻时,测量前必须先短开设备的电源,并验明无电,如果是电容器或较长的电缆线路应须进行放电后再测量;

    (4)在测量前,兆欧表应先作一次开路试验,然后再做一次短路实验,表针在前几次实验中应指到“∽”(无穷大)处;而后次表针能摆到“0”处,表明兆欧表工作状态正常,可测电气设备;

    (5)在测电容器的绝缘电阻时须注意,电容器的耐压必须大于兆欧表发出的电压值。测完电容后,应先取下摇表线再停止摇动摇把,以防止充电的电容向摇表放电损坏仪表。测完的电容用电阻进行放电;

    (6)兆欧表在测量时,还需要注意摇表上“L”端子通入电气设备的带电体一端,而标有“E”接地的端子应接配电设备的外壳或接电动机外壳或地线。如果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时,除把兆欧表“接地”端接入电气设备接地外,另一端接线路后,还需再将电缆芯之间的内层绝缘物接“保护环”,以消除表面漏电而引起的读数误差;

    (7)使用兆欧表测试完毕必须对电气设备进行一次放电。

    (8)使用兆欧表时,要保持一定的转速,按兆欧表的规定一般为120转/分,容许变动正负20%,在一分钟后取一稳定读数。测量时切记不要用手触摸被测物体及兆欧表接线柱,以防触电。

5.接地电阻测试仪

(1)拆开接地干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点或拆开接地干线上的所有的接地支线的连接点。

(2)把两根接地棒分别插入离地体20、40米远的地方,均需垂直插入地面0.4米深。

    (3)把测试仪放在接地体近旁平整的地方。用一根最短的连接线连接测试仪上接线端子E和接地体装置的接地体;用一根较短的连接线连接测试仪上两个原已联并的接线端子P-P和一根20米远的接地棒;用一根最长的连接线连接测试仪上接线端子C和一根40米远的接地棒

    (4)根据被测接地体的接地电阻要求,调节好粗调。

    (5)以120转每分钟的速度均匀地摇动手柄当表针偏斜时,随即细调,直至表针居中为止,被测接地体的接地体电阻为粗调定位倍数乘以细调读数。

(6)移动接地棒,换方向进行复测。

六、线路装置

    1.线路装置总的技术原则要求:不同电价的用电设备,其线路应分开安装,不同电压和不同电价的线路应有明显区别,禁止采用三线一地、二线一地和一线一地制线路、照明线路每一分支装接电灯盏数不应超过25个,其最大负载电流不超过15A,电热线路装接的插座数不应超过6个,其最大的负载电流不超过30A .

    2.选用线路导线的要求:线路中绝缘电阻电阻相线对大地或对中性线之间不应小于0.22兆欧, 相线与相线之间不应小于0.38兆欧。

    3.线路施工基本工艺:导线必须穿管保护,穿越孔洞时应加保护穿墙套管,管子的弯曲曲率半径明设R=4D,暗设时R=6D;电线 钢管折弯时不可将焊缝焊接放在弯曲处的内侧和外侧,应放置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