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数据位的模拟量通道怎么读出来。

楼主(2013-10-05):
模拟量模块CPM1A-MAD021-CH型号的模块规定的4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各占8个数据位,但一个寄存器有16个数据位。如果要读出某个通道的数据,岂不是二个通道混在一起的?因为数据的传输都是以字为单位的。我的理解不知是错在那里。请各位指正。如果要读出占8个数据位的一个通道模拟量又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取高低字节不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高低字节不会吗?

将数据传输到内部继电器,再分开高低字节即可

楼主:
俺是个小菜鸟,请问的是什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