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的具体使用

楼主(2013-10-05):
请问台达PLC PID 程序外围接线怎么接,加热管怎么接,PDI在什么时间启动

网友A:
PID哪接线什么关系,

那你心中不要有PID,就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就行了。

网友B(2014-12-25):
这贴不要沉啊,不知道的人还有好多。我对PID 的不接之处是   PID算法的 参数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望高人指点。

对PID的理解应该是,有繁再入简。。。。。

网友C:
这贴不要沉啊,不知道的人还有好多。我对PID 的不接之处是   PID算法的 参数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望高人指点。

网友D:
讨论PID的人好象很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