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odbus协议连接两台plc?

楼主(2013-10-05):
有两台plc甲机,乙机,希望控制甲机的I0.0~I0.3输出在乙机的Q0.0~Q0.3

                                                          乙机的I0.0~I0.3输出在甲机的Q0.0~Q0.3

没有通信上,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急求教!!

网友A:
建议参考编程软件的,通信指令帮助例子;

楼主:
现在只是用一台plc的PORT1口用编程线COM4口连接电脑

用modsan32进行调试,

连接出现这样的情况

此时程序监控的状况是这样的

请教各位,从站为什么接收不到数据,也看了指令的帮助,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