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4位WIN7系统装虚拟XP

楼主(2013-10-05):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我的电脑现在是WIN7 ,64位。很多西门子软件装不上,可否键个XP的虚拟,32位的?

网友A:
目前主要的西门子软件均支持Win7 64位版本。

楼主:
我下了个V5.5,不支持WIN7啊。。。而且WINcc也装不上,考虑虚拟机的话,会不会由于64位导致安装失败呢?

听说WINccSP2支持WIN7,没找到下载地址。。

网友B:
你可以安装虚拟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了个V5.5,不支持WIN7啊。。。而且WINcc...

Step7 V5.5 SP1或以上版本才支持64位的Win7

Wincc7 Sp3才支持64位的Win7.

博途V11 Sp1才支持64位的Win7.

博途V12支持64位的Win7.

虚拟机的话你不必考虑那么多,有钱的话可以考虑版权软件VMware,毫无问题,没钱的话可以考虑VisualBox,开源软件。

如果你的Pc的Cpu支持虚模式的话,可以使用微软的Xp Mode,效率差一点,毕竟是微软原生的。

不过最佳的方式仍然是使用支持64位系统的软件。

网友C:
电脑装个双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D:
win7自带一个Windows XP Mode,你上网搜一下,能识别串口,非常好用

网友E:
可以安装vmware虚拟机!

网友F:
完全可以的。vmware软件,网上下载个,在下载个XP的iso,按照百度经验一步步装起来。

我的办公室电脑和笔记本都装了,非常好用。

网友F:
我靠,自己回复自己的帖子,还和真的一样。发帖的是我以前的名字。。。昏迷!

网友G:
Step7 V5.5 SP1或以上版本才支持64位的Win7

Wincc7 Sp3才支持64位的Win7.

博途V11 Sp1才支持64位的Win7.

博途V12支持64位的Win7.

虚拟机的话你不必考虑那么多,有钱的话可以考虑版权软件VMware,毫无问题,没钱的话可以考虑VisualBox,开源软件。

如果你的Pc的Cpu支持虚模式的话,可以使用微软的Xp Mode,效率差一点,毕竟是微软原生的。

不过最佳的方式仍然是使用支持64位系统的软件

网友H(2013-11-08):
虚拟机还是有弊端的

网友I(2018-08-18):
虚拟机怎么安装使用,资源谁有

网友J:
我就这样装了,可以

网友K:
完全可以的放心,是一样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