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mA/0~10V)模拟控制电路设计

楼主(2013-10-05):
PLC的AD 口,都可以通过配置软件来设置输入方式(0~20mA, 4~20mA,0~10V). 请问一下,

1. 如何设计这个采样电路? 是用运放还是专用芯片?有具体例子没有?

2. 同一个AD口,既可以电流输入,又可以电压输入,这个电路是如何设计的呢?

谢谢!

网友A:
PLC都是集成的,不需要用户自行设计的;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模拟量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的接线方式一样?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电流输入和电压输入的接线方式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都是集成的,不需要用户自行设计的;

我想自己设计一个类似于PLC的主板。PLC不如嵌入式主板写程序方便。

网友D:
去拆块号称万能输入的二次表,瞅瞅不就结鸟 ?

.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