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莫名减速

楼主(2013-10-05):
大家好。我单位使用的ABB机器人,在运行当中总是会莫名的减速回到初始位置,然后又正常使用。具体情况是:通常有两个垛堆,总是在左侧的垛堆时,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有时候一个班出现10几次,有时候可能会出现3次左右,每次出现时总是在机器手放下物品以后出现,从现象上看,估计程序没有问题,向请大家指教一下,一般会是什么情况因起的这种可能?

网友A:
个人认为有可能在程序中设置有遇到电源低或者异常时,降低速度回起始点!你也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在某个位置出现的,检查一下线是否有虚接或者转向时候气压不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有可能在程序中设置有遇到电源低或者异常时,降低...

 谢谢,我先检查一下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先看看程序,是不是有过载 ABB自动保护,我维修过很多ABB,好象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B:
请检查线路,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折腾了好久才找到,估计是活动关节处的线断了,外表看不到

网友C:
我也用码垛机器人~~~不过用的是安川MPL800 和发那科450KG的,安川机器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我处理方式是重新试教这个点,然后调一下加速度和减速度,因为机器人运动区域是一个球形,当机器人本身感觉到某个点比较变扭或者在这个点反复出现报警故障,他会记录这个脉冲绝对值,然后运动轨迹的时候重点比较这点的故障参数,如电流,脉冲数量,所以运行速度会慢!

网友D(2014-05-24):
手动模式,走单步。。。监控程序。。。看看具体到哪一步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是不是轨迹单步速度的设定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