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学好CAD三天学好CAD的学

楼主(2013-10-05):
三天学好CAD

1.熟练掌握一些常用的命令,并理解各参数的用法,也就20-40个命令,
2.掌握常用命令的快捷键,对有些命令可以了解.
3.边做边学,我用cad已经2年了,有些命令也不完全了解,用时再查看资料学习.
4.对照教科书一步一步,反复的做,一定要注意多回头想想
5.熟练掌握图层的用法
6.尽量在学习中多做笔记,教科书从头学,学不进去,从头再学.这样学的好处,你可以在不经意的地方发现经典之处
7.压力也是学习进步的动力

CAD快捷键:

A 圆弧
B 创建块
C 圆
D 标注样式管理器
E 删除
F 圆角
G 群组
                                                                   H 图案填充
I 插入块
L 直线
M 移动
O 偏移
P 平移
S 拉伸
W 外部块
V 视图对话框
X 分解
Z 显示缩放
T 多行文字
co 复制
MI 镜像
AR 阵列
RO 旋转
SC 比例
LE 引线管理器
EX 延伸
TR 修剪
ST 文字样式管理器
DT 单行文字
PO 单点
XL 参照线
ML 多线
PL 多段线
POL 多边形
REC 矩形
SPL 样条曲线
EL 椭圆
CH 特性
CHA 倒角
BR 打断
DI 查询距离
AREA 面积
ID 点坐标
MA 特性匹配
MASSPROP 质量特性
LS 列表显示
TIME 时间
SETTVAR 设置变量
LA 图层
COLOR 颜色
LT 线型管理
LW 线宽管理
UN 单位管理
TH 厚度

捕捉
TT 临时追踪点
FROM 从临时参照到偏移
ENDP 捕捉到圆弧或线的最近端点
MID 捕捉圆弧或线的中点
INT 线、圆、圆弧的交点
APPINT 两个对象的外观交点
EXT 线、圆弧、圆的延伸线
CEN 圆弧、圆心的圆心
QUA 圆弧或圆的象限点
TAN 圆弧或圆的限象点
PER 线、圆弧、圆的重足
PAR 直线的平行线
NOD 捕捉到点对象
INS 文字、块、形、或属性的插入点
NEA 最近点捕捉 A 圆弧
B 创建块
C 圆
D 标注样式管理器
E 删除
F 圆角
G 群组
H 图案填充
I 插入块
L 直线
M 移动
O 偏移
P 平移
S 拉伸
W 外部块
V 视图对话框
X 分解
Z 显示缩放
T 多行文字
co 复制
MI 镜像
AR 阵列
RO 旋转
SC 比例
LE 引线管理器
EX 延伸
TR 修剪
ST 文字样式管理器
DT 单行文字
PO 单点
XL 参照线
ML 多线
PL 多段线
POL 多边形
REC 矩形
SPL 样条曲线
EL 椭圆
CH 特性
CHA 倒角
BR 打断
DI 查询距离
AREA 面积
ID 点坐标
MA 特性匹配
MASSPROP 质量特性
LS 列表显示
TIME 时间
SETTVAR 设置变量
LA 图层
COLOR 颜色
LT 线型管理
LW 线宽管理
UN 单位管理
TH 厚度

标注
DLI 线型标注
DAL 对齐标注
DOR 坐标标注
DDI 直径标注
DAN 角度标注
QDIM 快速标注
DBA 基线标注
DCO 连续标注
LE 引线标注
TOL 公差标注
DLE 圆心标注
DRA 半径标注
CAL 计算器
Alt+N+Q 快速
Alt+N+L 线型
Alt+N+G 对齐
Alt+N+O 坐标
Alt+N+R 半径
Alt+N+D 直径
Alt+N+A 角度
Alt+N+B 基线
Alt+N+C 连续
Alt+N+E 引线
Alt+N+T 公差
Alt+N+M 圆心
Alt+N+Q 倾斜
Alt+N+S 样式
Alt+N+V 替代
Alt+N+U 更新
F1: 获取帮助
F2: 实现作图窗和文本窗口的切换
F3: 控制是否实现对象自动捕捉
F4: 数字化仪控制
F5: 等轴测平面切换
F6: 控制状态行上坐标的显示方式
F7: 栅格显示模式控制
F8: 正交模式控制
F9: 栅格捕捉模式控制
F10: 极轴模式控制
F11: 对象追 踪式控制
Ctrl+B: 栅格捕捉模式控制(F9)
Ctrl+C: 将选择的对象复制到剪切板上
Ctrl+F: 控制是否实现对象自动捕捉(f3)
Ctrl+G: 栅格显示模式控制(F7)
Ctrl+J: 重复执行上一步命令
Ctrl+K: 超级链接
Ctrl+N: 新建图形文件
Ctrl+M: 打开选项对话框
AA: 测量区域和周长(area)
AL: 对齐(align)
AR: 阵列(array)
AP: 加载*lsp程系
AV: 打开 视图对话框(dsviewer)
SE: 打开对相自动捕捉对话框
ST: 打开字体设置对话框(style)
SO: 绘制二围面( 2d solid)
SP: 拼音的校核(spell)
SC: 缩放比例 (scale)
SN: 栅格捕捉模式设置(snap)
DT: 文本的设置(dtext)
DI: 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OI: 插入外部对相
Ctrl+1: 打开特性对话框
Ctrl+2: 打开图象资源管理器
Ctrl+6: 打开图象数据原子
Ctrl+O: 打开图象文件
Ctrl+P: 打开打印对说框
Ctrl+S: 保存文件
Ctrl+U: 极轴模式控制(F10)
Ctrl+v: 粘贴剪贴板上的内容
Ctrl+W: 对象追 踪式控制(F11)
Ctrl+X: 剪切所选择的内容
Ctrl+Y: 重做
Ctrl+Z: 取消前一步的操作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觉得CAD没必要非得记这些指令

只要用的时候知道怎么查就OK

如果专业做设计的,天天摸,自然就熟悉了。

网友B:
写的很详细 进来学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觉得CAD没必要非得记这些指令

只要用的时候知道怎么查就OK

如果专业做设计的,天天摸,自然就熟悉了。

这个就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