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是跳过流

楼主(2013-10-05):
客户买的变频器用于大理石锯床改造,电机是380V,1.5KW的,我给他配的是380v2.2KW通用型的,电机后面是拖动的减速机,减速机再带动锯片转到,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跳过流保护,检查电机没坏,电缆线也没坏,电压也很稳(专线),恢复出厂设置后,上电变频器还是跳过流,现在的问题是我已经按说明书上的故障原因都排除了,为什么就是不行呢,难道非得要返厂维修?变频坏了?,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电机脱离负载试还过流吗?空试变频器什么情况?电机直接接电源能否正常运行,电流多少?

楼主:
麻烦的是,就是不带负载,变频器一上电就跳过流哦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检测回路出现故障了!期待最终结论。

网友C:
估计是变频器坏了,小功率的电流检测和控制板一起的,估计要换整个控制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麻烦的是,就是不带负载,变频器一上电就跳过流哦

   那样的话估计你的变频器已出现故障,建议送修变频器

楼主:
谢谢,已经送修,说是检测模块坏了

网友E:
有可能电流检测光耦坏了。花几十快钱到电子市场买2个换上

网友F:
不带负载也报警。就肯定是变频器坏了。只能送修。

楼主:
谢谢,各位。其实那个变频器生产厂家的售后说,只要把霍尔电流传感器的锡焊松掉,再焊一便,就OK 了

网友G(2013-11-24):
报过流无非是两个原因。模块短路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G:
拿给我修的话。100块钱包邮。www.bpqwxsh.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变频器坏了,小功率的电流检测和控制板一起的,估计...

网友I(2014-03-31):
变频器检测回路出现故障了

网友J:
变频器检测电路出现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