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上的数据要备份到PC上

楼主(2013-10-05):
各为PLC的前辈,我现在又个课题,想把PLC里面的数据备份到PC(普通电脑,不是工控机)上,怎么实现啊?请问需要什么硬件和软件啊?

网友A:
编程电缆 编程软件

网友B:
使用编程软件实时监控状态表,把需要的数据都拷下来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看来VB或组态软件比较适合你。

网友D:
     普通电脑, 首先你要安装好编程软件,然后买相应品牌 PLC 的编程电缆 , 用编程软件与 PLC 在线连接后找 PLC 项目中的 DOWNLOAD 下载程序到 PG 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普通电脑, 首先你要安装好编程软件,然后买相...

网友F:
安装好编程软件,买一条相应品牌的编程电缆,连接好PLC,点击上传,将程序就备份到电脑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