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4系列伺服电机抖动的参数调整问题

楼主(2013-10-05):
有一台固高公司的两维运动控制台,比较老了,这台机子配的是GT400的运动控制卡,可以控制四台伺服电机,买来时机箱内配了两台松下的A系列伺服电机,现在想再加一台伺服电机,原配的电机让它转一定距离就会停下,而新加的伺服电机转了设定的距离后就会抖动,然后驱动器显示错误的报警,我想问问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能告诉我相关参数设置就更好了。我现在使用的是位置模式的接线。我也尝试在速度模式下,但是一开启运动控制卡,伺服电机就有零漂,在设置52的参数后还是会-1、0、1这样不稳定的跳,一直调整不好,我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增益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没有调好。

 这个我也明白,能具体说说如何调整吗?我用PLC控制时没有这种问题,连到运动控制卡的连接板就问题多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增益没有调好。  ...

 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考虑滤波参数,就是说PLC输出的信号纹波比运动控制卡的好,也就是说伺服对纹波过于敏感……。

你试试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参照A系列说明书,第七章。有增益调整。配合伺服驱动器调整,也可以适当调整PLC,A系列说明说我在论坛有发,楼主可以看看。我第一次弄私服搞了二个多星期,头都大了。祝君成功!

网友D:
松下官网有说明书,自己下去,还有A4都停产了,现在比最新的A5还要贵,如果你买的伺服驱动器是位置控制的话,就不能当速度控制来用了。注意一下哦!

网友E(2013-11-21):
最好用A5的    电话:15384265043   QQ:421653852

网友F(2014-05-21):
请问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