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常见故障的诊断处理方法

楼主(2013-10-05):
1、人机界面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
  故障现象:一台人机界面,经试验其本身一切正常,但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这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人机界面驱动程序之前,人机界面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也有可能是人机界面驱动程序版本过低,需要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
  2、触摸不准
  故障现象:一台表面声波人机界面,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这种现象可能是声波人机界面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四周的反射条纹上面被灰尘覆盖,可用一块干的软布进行擦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还有可能是声波屏的反射条纹受到轻微破坏,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则将无法完全修复。
  如果是电容人机界面在下列情况下可运行屏幕校准程序:(开始--程序--Microtouch Touchware)
  1)第一次完成驱动软件的安装。
  2)每次改变显示器的分辨率或显示模式后。
  3)每次改变了显示的显示区域后。
  4)每次调整了控制器的频率后。
  5)每次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
  校准后,校准后的数据被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所以每次启动系统后无需再校准屏幕。
  3、人机界面无响应
  故障现象:一台人机界面不能工作,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还需要检查人机界面表面是否有尘垢,若有,用软布进行清除。观察检查控制盒上的指示灯是否工作正常,正常时,指示灯为绿色,并且闪烁。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人机界面,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触摸屏维修方法同维修一般的电器产品是很接近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它本身带有软件程序,很多时候维修要注意不要轻易卸下电池或者RAM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