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后的复位

楼主(2013-10-05):
怎样用接触器,按钮,中间继电器做到报警后复位,谢谢各位!!!

网友A:
复位的对象是什么?

报警灯?触摸屏?还是文本??

网友B:
  复位的对象是什么?

你什么也不说清楚,也没有图片,也没有工作条件要求,怎么帮你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的对象是什么?你什么也不说清楚,也没有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复位的对象是什么?你什么也不说清楚,也没有图片,也...

网友E:
不明不白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