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处理电容器开关掉闸?

楼主(2013-10-05):
   通常,电容器的开关掉闸后,不许强行试送电。此时值班员必须检查保护装置的动作情况,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判断。检查的顺序是:首先检查电容器的开关、电流互感器和电力电缆,然后检查电容器有无爆裂、严重过热、鼓肚或喷油现象,最后检查接头是否过热或熔化和套管有无放电痕迹。如果无上述情况,则可初步判断开关掉闸是由于外部故障造成母线电压波动所致,经过检查,可以试送电。如果仍不能恢复正常情况,应进一步对保护装置做全面通电试验,并对电流互感器做特性试验。如果仍查不出故障原因,应对电容器逐台进行试验,未查明原因以前,不得试送电。

网友A:
好帖子,值得学习!再接再厉哦!

网友B:
  不错,不过,高压电房咱还从没有进去呢,每天只是在现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