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扩充点怎么定义?

楼主(2013-10-05):
手上有一台DVP 40ES 输入输出点不够用,输入是从X0-X27共24点,输出从Y0-Y17共16点,问题来了,我现在要扩充端子的话该怎么扩充?是不是能直接选择X27往后的输入点和Y17 后的输出点?要是不能的话扩充的端子编号是多少?对于重复的编号我该怎么在程序里面使用?

网友A:
你需要从编程手册的附录部分,查找符合要求的扩展模块;建议你向代理商或技术支持咨询一下:0371-6384-2772!

网友B:
加对应的模就是,模块上还是写的x/y0-7 x/y10-17,但plc内应该 是在x27 y17后,就是x从x30开始,y从20开始

网友C:
依次向下排就行了

网友D:
八进制。输入从30,输出从20。开始多看看手册。

楼主:
对: xycgh 加对应的模就是,模块上还是写的x/y0-7 x/y10... 内容的回复!原来是这样,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