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变频器使用刹车电阻快速刹车

楼主(2013-10-05):
使用ATV312H075N4变频器拖动一输送带负载(轻载),电机功率为0.75kW,刹车电阻为VW3A7005。现在的问题是停机时不能快速刹车,停车方式为斜坡停车,减速时间为0.1秒,brA  [ 减速斜坡调整]已调为NO。现场的两台变频器都不能快速制动,刹车电阻接线正确,阻值也正常。以前用过ATV31H075N4A变频器,也是这样调的快速制动,可以快速制动。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制动电流限制值可以设大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流限制值可以设大点试试。

网友C:
它仍然报警制动过渡吗

楼主:
将drc-中的UFt由n(恒定转矩应用的无传感器磁通矢量 为默认值)改为L(并联电机或特殊电机的恒定转矩)后制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