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的程序停止运行了

楼主(2013-10-05):
我用SIM仿真,刚开始程序还能运行。然后过几秒就停止运行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SF是不是报错?莫非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B:
  仿真运行时,有时可能是有些硬件没有,SF 灯亮有时也不影响仿真程序的运行

网友C:
S7-PLCSIM(仿真器)面板中SF灯亮(红色),指示你的项目程序编写有较严重的错误。主要错误出在你编写的FC、FB,或OB块里。请按以下方法查找和分析编程错误:
1。使用SIMATIC Manager管理器打开项目文件,利用S7-PLCSIM(仿真器)将项目文件仿真下载至PLCSIM(仿真器)中后,打开“Module Information”窗口,查看“diagnostic Buffer”(即CPU的诊断缓冲区)标签内的历史记录。再仔细分析错误原因。
2。你也可以将“diagnostic Buffer”(即CPU的诊断缓冲区)标签内的历史记录复制出来,在这里公示,让大家来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D:
说明程序有错误,可以先把程序变成最小,只剩OB1,然后把子程序一个一个添加进去,就知道错在那个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