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法和PLC通信啊

楼主(2013-10-05):
我在400上挂了一个MP377。但是两边貌似不能通信。那位大侠能告诉我在给PLC下载组态的时候需不需要在netpro里面建立连接并且下载连接。

网友A:
 S7 PLC 与 MP377 是用的什么通讯呀?

1,如是 TCP/IP 以太网通讯你要在 MP377 内设置好IP 地址与 PLC 的连接,在同一段内的网络中

2,如是用的 DP 网络通讯,在 S7 的软件中要加一个 HMI 人机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 PLC 与 MP377 是用的什么通讯呀?1,...

 用的是MPI。触摸屏上MPI地址是1,我在组态的时候设置地址也是1.问题是触摸屏无法和PLC通信

网友B:
MPI应该不难 通讯参数连线对了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C:
你看看版本号兼容性,建议选择相同版本的

网友D:
很多时都是通信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都是通信线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I应该不难 通讯参数连线对了没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