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赐教欧姆龙3G3MX2变频器换成三菱D700变频器的接线图

楼主(2013-10-06):
改好的主电路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各位大侠了13025536076@163.com

网友A:
  楼主真是大方工,这样的图纸就让人直接帮你改好,发到你邮箱,那就是等于人家重新帮你做个新的电路图吧?闲得慌

  你要先将你的电路图原文件发出来,人有帮你修改一下还差不多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吧    都是日系产品   思路都差不多吧

楼主:
是日系产品但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和变频器呀,欧姆龙的要用到RS485通信端口,在三菱那不懂得接呀,到底RS485在三菱变频器哪里是接哪里的,就一个正负极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日系产品但没用过欧姆龙的PLC和变频器呀,欧姆龙的要...

 在PU口那里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欧姆龙PLC的RS-485接线口的正负极与三菱变频器的正负极正好相反,欧姆龙PLC的正极是RDB,三菱变频器RDB是负极的,要是按照字母接的话会不会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