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重启和关机再起一样吗?

楼主(2013-10-06):
请问:电脑重启和关机再起一样吗?怎么感觉关机再起比重启的效果好。我们公司设备上的电脑重启时有些有些功能还是不能应用,只有关机再起有些功能又回来了。

网友A:
没有研究过,请楼下的IT精英回答吧!

网友B:
  正常 “关机” 后重启和选择 “重新起动” 的功能是一样的 !

网友C:
有不一样的地方   关机后再启动效果能比重新启动要好一些

因为关机命令给出以后,电脑中所有运行的东东一概都会停止,然后再启动,电脑就不会太卡

而重新启动,只是关闭了部分程序,有些程序依然在运行,所以电脑重启有一些效果,但不是太明显

如果想以重启解决电脑的卡滞现象   那建议关机后停个1到2分钟再启动  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D:
重启动属于热启动,实际部分底层程序没有关闭而是驻留内存(内存并没有断电而是保留了部分操作系统底层数据),但是关机就不一样,关机会将主板断电处理,内存会全部清空,这样再启动就是全新的系统文件!

需要较真的朋友可以测量一下:重启动的主机电源实际没有关闭,继续输出±12V、±5V,而关机后主机电源除了输出一个启动5V电源外,其余电源均没有输出了

网友E:
这个还真是没研究过,长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真是没研究过,长知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不一样的地方   关机后再启动效果能比重新启动要好一...

楼主:
学习了,原来如此!!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重启动属于热启动,实际部分底层程序没有关闭而是驻留内存...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I:
我个人体验关机后再启动要比重启要好。

网友J:
建议关机后过三五分钟之后在启动,防止伤硬盘。

网友K:
建议关机三五分钟后再起,这样系统的数据加载的比较好!

网友L:
其实不一样的,关机是所以程序都终止运行了,重启是不断电,不是所以都停止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重启动属于热启动,实际部分底层程序没有关闭而是驻留内存...

说的很对,我没测过 ,但我知道重启电源是不会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