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F-PD02A使用请教

楼主(2013-10-06):
各位路过的同行们请麻烦指点一下!

我将XBF-PD02A安装在1号槽,其JOG指令分别为:U01.01.1、U01.01.0,现在我想知道的是其JOG速度在何处设置或者是通过什么指令来设置??我要的是在手动JOG运动时可以调速!!谢谢

网友A(2014-03-12):
同求,

高手去哪了。。。。。。

楼主:
别指望了!!我现在干脆抛弃了!!

网友(2014-06-16):
你放弃太早了,高手来了  377 611 072

网友B(2015-11-11):
手册有    请到官网下载

网友B:
直接修改就可以变化,但是运行时变化不要太大,会有卡顿很明显

网友(2016-08-30):
我想问一下,XBC系列PLC晶体管输出的自带轴功能吗?

楼主:
带的!!带有2轴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