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通讯口怎么修

楼主(2013-10-06):
224xp通讯口1坏了  24V电源坏了  输入还还怀了一个   咋修啊  过路的大侠们??

网友A:
坏的地方太多了,通讯口基本上以保险电阻损坏较多,严重时也有可能击穿75176,电源部分需要看实际电路,输入不知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

网友A:
看下200的电源部分电路图:

逐步推进,问题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B:
200系列就像脆弱的蛋壳,我很不喜欢

网友C:
  坏了这么多还修什么,直接买的新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