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PNP与NPN输出的区别

楼主(2013-10-06):
PNP的导通压降小 但反向耐压低 NPN相反;
1.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2.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3.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4.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npn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极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输出形式:分npn二线,npn三线,npn四线,pnp二线,pnp三线,pnp四线,AC二线,AC五线(自带继电器),及直流NPN/PNP/常开/常闭多功能等几种常用的形式输出
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他们的原理就是放大器的原理.
把万用表打到电阻挡,用万用表的2个表笔分别测,会发现电阻无穷大的2跟线,是电源线. 那么剩下的一跟就是信号线了.
第2步.测量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级电阻小的是PNP型
和电源线负极,电阻小的是NPN型
这里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在万用表里的电源并不是在红表笔上,而是在黑表笔上. 建议最好使用数字万用表.
怎样才能用万用表判断直流电源的正负级?
太简单了,采用数字万用表,根据显示正值时红表笔接的是正极,负值时红表笔接的是负极。
NPN和PNP型传感器的区别就是在与输出的电平不同,NPN输出低电平,PNP反之。
为什么三菱PLC要选择NPN型传感器?而西门子PLC要选择PNP型传感器?
     NPN型输出管是NPN型,内部电路是发射极接电源负极,集电极为输出端,所以负载一端要接电源正极,另一端接光电开关的输出端。
PNP型输出管是PNP型,内部电路是发射极接电源正极,集电极为输出端,所以负载一端要接电源负极,另一端接光电开关的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