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解决不了了吗

楼主(2013-10-06):
用CAD画出来的图纸,转化成PDF格式,打印出来的字体很粗很黑,且有点看不清,求解决

网友A:
这个是cad字体的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字体设置有问题 ?

网友C:
1.跟CAD里面使用的字体有关系

2.跟图层设置里的线宽有关系

3.可以试下关闭CAD中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线宽<此处内容被屏蔽>,再转PDF试下。

网友D:
应该是你字体没处理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跟CAD里面使用的字体有关系2.跟图层设置里的线宽...

网友F:
前面说的对,是线宽的缘故。

网友G: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我也试过,上网下了一个2009电路图打印出来与窗口选择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