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打版中的电脑切绘机

楼主(2013-10-06):
电脑切绘机的控制面板显示有电源,LED无任何显示.请问是下面那个模块坏?

楼主:
请师傅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不好判断,和LED连接的排线检查一下接触是否良好?

剩下的只能看看板子上是否有烧黑的地方、闻闻有无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