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P177B触摸屏输错密码提示没权限,怎么处理?

楼主(2013-10-06):
单位里有台机器用的是西门子OP177B触摸屏S7-300的PLC。在修改遥、近控状态时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能是输错了三次,现在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提示没足够的权限,无法操作。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能通过电脑用WinCC flexible软件进行修改吗?里面的程序会有影响或丢失吗?现在厂家要求把触摸屏和PLC都拆下来返厂。必须这样做才能解决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西门子的触摸屏没有源程序用WINCC FLEXIBLE 是打不开的,备份的只是一个PSB的文件,可以传入同一型号的屏,也就是所谓的换屏,备份的文件是不可以打开编辑的。楼主的这种情况,要么可以向厂家索要屏的源程序,要么只有返厂。

网友B:
1,如果你有屏的源程序没问题,自己打开 WinCC flexible 项目程序就能看到密码

2,如你知道用户名和密码 是不需要返厂的,直接再次进入权限文件输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触摸屏没有源程序用WINCC FLEXIBLE...

 问厂家要源程序是不可能给的。不行的话只能返厂了!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有屏的源程序没问题,自己打开 WinCC f...

 我们没有屏的源程序。用户名和密码我们是知道的。在网上也查了下有文章介绍说可以通过“导出/导入用户管理”函数导入口令列表来恢复。如果能问厂家拿到口令列表的备份文件,是不是就可以恢复了呢?

网友C:
我们给各大汽车生产厂家的程序都是不加密的,而且都需要提供源文件给客户备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给各大汽车生产厂家的程序都是不加密的,而且都需要提...

厂家现在就是不愿提供程序。这种程序也没什么好保密的啊!

网友E:
   这种情况好多终端用户都可能遇到,大家给想想办法。

   购买设备的时候没有约定厂家要提供源程序,后期想要程序···

   越是小的公司越难要····

网友F(2019-09-19):
说的很对啊,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蒙圈了

网友F:
有没有相关的说明书呢?或者操作手册。

网友F:
各位大佬是否有相关的说明书?有的话能否发个到邮箱85871389@qq.com,或者来群:5921讨论62017

网友F:
各位大佬是否有相关的说明书?有的话能否发个到邮箱858713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