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编程软件XG5000

楼主(2013-10-06):
我用LS PLC的编程软件XG5000,里边有个程序语句见图片,那个M0095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要M00950-M0096F内的状态不等于0时就通啊?

还有个问题是:我编号的程序却不能仿真,强制I/O里我不能强制通和关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当M0095的值不等于0时,条件才为导通。

只要条件一直满足,应该就不能强制M00970为OFF

网友B(2016-06-04):
再哪里可以下载这个软件那

网友C(2018-08-23):
xg5000仿真不能强制输入。

在左手边的工程----i/o参数----右边的0槽(主)----改为空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