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钳流表判断电机故障

楼主(2013-10-06):
用钳形电流表判断电机故障

  电工检查电机故障时,一般用测电笔或万用表检查。笔者介绍几例用钳形电流表测三相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查找故障的方法。

 例1   一台矿石粉碎机,拖动电机为15kW。电机大修后空载运转正常,但不能带负荷,一加上负载,电机就过载跳闸。经检查,机械、电源方面均正常,测电机线圈直流电阻分别是2.4Ω、3.2Ω和2.4Ω;用钳形电流表测三相空载电流分别是9A、5A、8.8A,可以肯定电机线圈有故障。拆下电机端盖,发现其中一相绕组的一根线头处已松开,焊锡熔化。该台电机是双线并绕,其中一路断开,另一路仍通,所以转矩降低,只能空载转动,但带不起负荷。

  例2  有一台额定功率为13kW的电机,线圈重绕好试机,电机空载运行时转速正常,带上负载后,电机转速很慢,甚至不转。测得电源电压及各相电阻均正常,用钳形表测三相空载电流基本平衡,但电流值都偏小,由此断定是绕组连接错误。打开端盖发现原来是△接法的电机误接成Y接法,使正常运行转距偏小,带不动负载,因为Y接法的转矩是△接法的三分之一。

   例3   某机床用4kW电机,接通电源后,电机不转只有嗡嗡声。拆下电机线,测电源侧均有电,三相电压也正常,绕组直流电阻也平衡,绝缘合格,机械转动灵活。后在开关下侧的电机引线上用钳形电流表测空载电流,结果两相有电流,一相无电流。说明导线在线管内有故障。拉出钢管内导线,发现有一段导线已基本断裂,像两根针尖一样对着,线端有白色氧化粉末。这是由于穿管时拉力过大,导线被拉细拉长,长时间通电电流在似断未断处发热氧化所致。此时通电线头上仍能测得电压,但不能通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