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报警a0503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06):
西门子MM430变频器报警a0503是怎么回事?

-

1、A0503——欠压限幅报警。
   报警原因:
   供电电源故障;
   供电电源容量可能偏小;
   供电电源电压参数(P0210)与实际情况不符;
   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定值(P2172)。
   应采取的措施:
   1)电源电压(P0210)必须在铭牌数据限定的数值以内。
   2)对于瞬间的掉电或电压下降必须是不敏感的。
   3)使能动态缓冲(P1240=2)。
2、如无上述原因,则查r0026参数是否与实际测量的直流母线电压值接近。如低于实际值较多,则有可能是电压检测回路有问题。
3、另外,记得核实你的电源容量是否足够,变频器前级有没有进线电抗器。

网友A:
供电电源电压瞬间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