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字量输入IO与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3-10-06):
PLC数字量输入IO与变频器干扰问题

-1、PLC的数字量输入口,输入电压信号与电流信号均可,说明书中有电流与电压范围;我这次用了采集卡,说明书中只写了输入IO为TTL逻辑电平,电压范围0-5V,请问这个采集卡不能用电流输入吗?

2、变频器干扰步进电机,干扰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是驱动器到步进电机的信号线路?如果是驱动器,我就把驱动器远离变频器,如果是信号线,我就把信号线远离变频器。

答:1、首先确认TTL电平与逻辑电平区别:TTL电平:输出高电平>2.4V,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逻辑电平: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逻辑电平接近于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所以:你的这个采集卡不能用电流输入!

2、变频器干扰步进电机,100%是干扰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的驱动,是靠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出的电源而工作,这个电源本身属于调制的电源,因此基本没法干扰。但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采集的是高频信号,而变频器的干扰基本都是调制波干扰,频率较高,因此可以导致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发生错误(如果脉冲输出时干扰信号处于负序向量时导致步进电机驱动器对脉冲信号发生接收不到,没有脉冲时干扰信号处于正序向量时导致步进电机驱动器判断接收到脉冲,这些就会导致步进电机驱动器收到脉冲与前端发生脉冲产生异常,也就是定位数据或者速度等发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