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当前数

楼主(2013-10-06):
各位师傅晚上好,本人是一新手,正在家中自学,我用一个编码器,一台台达PLC,一台SA的屏,请问我想在屏上显示编码器的当前值,我用的”数值显示“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呀,应该什么设置呀,是不是显控的屏不能直接读取高速计数器的值呀?????请解释,谢谢!!!

网友A:
你的数值显示是什么类型,16位或32位,是否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值显示是什么类型,16位或32位,是否溢出?

类型是16位的,溢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B:
PLC采集传感器的数据,PLC中用好数据地址,地址要和触摸屏的一致,数据类型也要一致;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的数值显示是什么类型,16位...

改成32位的也不行呀????

网友C:
你屏里连接的编码器数据在PLC中做好处理,PLC对数据做电机数据处理,然后保存到数据块对应类型,屏选32位

网友D:
高速计数器一般都是32位数据,一般是32位带符号数据。

因此你在做数据显示元件需要选用带符号32位数据。同时高速计数器内部都是用中断处理数据,你需要采用指令将高速计数器当前值映射到PLC内存,触摸屏显示这个映射值数据。

但是:高速计数器数据快速变化,映射数据响应都是滞后的!至于触摸屏,因为通讯延迟,显示数据更加滞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速计数器一般都是32位数据,一般是32位带符号数据。...

 大神。。。。。。。我也觉得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计数器一般都是32位数据,一般是32位带符号数据。...

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热心回答,看来我这个初学者是搞不定这个了,有用台达了PLC 的吗,最好给个程序,或者给个提示,提示是用什么命令来完成,先谢谢了!!!

网友F:
你的问题现在有没有解决,如果有疑问,可以加我QQ289599493

网友G(2018-06-15):
多学习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