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定子线圈这样绕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3-10-06):
发电机是380V 36槽,原来主线是双层的,3个一组1-8。其实发电机就是个四极电机,如果单层,两个9一个8的话,换线就省功了。原来厂家这吗做是为了省线,还是什么? 励磁还跟原来一样,重新绕有影响吗

网友A:
电机,尤其是大电机,一般没有采用大节距(全节距),因为全节距的端部圆弧耗线过多,增加了电磁线的数量、同时还因为增加了线长也就是增加了电机的铜耗损和发热,采用短节距虽然要增加匝数,但是因为端部的缩短整个电磁线消耗依然较小,同时铜耗损和发热跟随减小,这个就是短节距选用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尤其是大电机,一般没有采用大节距(全节距),因为...

恩  分析的不错

楼主:
如果我把励磁线改小,比如1.0换成0.96  匝数不变或线径不变,匝数改少,哪一种影响比较大呢   还是它们之间有个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