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3-10-06):
请问8线步进电机如何分辨它们的首尾??

网友A:
首先准备好要用的被测的步进电机、万用表、已经连接到电脑的步进电机驱动板、已经安装正常的mach3

1、先用万用表分别测出相通的四组线,这就是四个绕组了

2、把电机任意一组的两根线接在驱动板上其中一轴的out1+和out1-上,另外任意一组接在out2+和out2-上,其余四根线空置,利用mach3驱动电机,如果电机正常旋转,那么在测的这两个组绕一定是相邻的两个绕组,如果电机抖动,不转,那这两个绕组就是对面的两个绕组。(这一步就可以测出那两个绕组是对面的,那两个是相邻的)

3、还是把电机的任意一组的两根线接在驱动板上其中一轴的out1+和out1-上(这一绕组对面的绕组空置),然后把这个绕组相邻的那两个绕组的任意一端串联,另外两根接在驱动板的out2+和out2-上,再驱动电机,如果正常旋转,那么恭喜你,串联的两头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串联的这个两根线是一个绕组的头和另一个绕组的尾),如果电机光抖动不转,那就换一头串联

4、再用同样的方法找出另两个相对的组绕的头和尾,就大功告成了

提醒大家,四相步进串联使用是把对面的两个绕组首尾相连(也就是白接棕,黄接红,这样就只有绿兰,黑桔四根线了),如果是并联使用,那就是把对面的两个组绕的首首和尾尾都相连,(就是绿接红、黄接兰、白接黑、桔接棕,也接成四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准备好要用的被测的步进电机、万用表、已经连接到电脑...

谢谢,余师傅的回答,回答的太仔细了,谢谢!!!

网友B:
简单一点:首先把每个绕组的2根线找出来做好标记,然后把任意2个绕组串联,用手转动电机轴(转速在1转/秒以上),测量这个串联绕组的输出电压,如果输出基本为零,证明这2个绕组是同相绕组而且是反向串联!如果数值较大(一般大于3V以上)再测量单个绕组输出,如果2个绕组串联输出的电压与单个绕组相比是2倍关系证明这2个绕组是同相绕组而且是正向串联!如果不是2倍关系则证明不是同一个相的2个绕组,继续串联其余绕组测试,一个万用表就搞定的东西,不要搞得这么隆重ing,这么轰轰烈烈好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准备好要用的被测的...

 不用客气  能帮到你  是我最大的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一点:首先把每个绕组的2根线找出来做好标记,然后把...

谢谢,我用两种方法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