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 N2 1.5KW PC929 发烫

楼主(2013-10-06):
各位老师们:

        最近我遇到一个棘手的变频器 台安N2  1.5KW。原先拿到手之后的故障是上电 OC 静止中过流。

1.换过其中一个电流互感器之后,正常了。

2.运行时,上电的前10分钟内如果RUN的话变频器在运行到13HZ左右报警 OC-A 加速中过电流。

3.上电等待10分钟后 ,RUN  变频器能正常带负载,低频也平稳,貌似无故障似得。但无意中发现PC929发热的厉害。上电 不运行也一样发热的厉害。PCB板有些发黄。(感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且可能发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看了好几个论坛看到过也有类似的问题。

4.查了PC929的供电为TL431  输出5V 有4.96V 正常。

5.换过TL431 也一样。

6.滤波电容取下测量过,容量值正常。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知道情况的一起交流一下,拜谢!

楼主:
求帮助啊!各位老师们,给点经验,实在没辙了!

网友A:
台安的变频器在用,但是这样的故障暂时还没遇到过。

电路板发黄,器件温度过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安的变频器在用,但是这样的故障暂时还没遇到过。电路板...

是的啦。温度很高。烫手!

网友B: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