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台达编程界面

楼主(2013-10-06):
对于初学者来说,用惯了S7编程软件后转来台达编程,发现选用指令没有西门子那么方便。。。

会不会有什么设置能调出指令列表?

网友A:
其实只要习惯一段时间  就感觉没什么了

楼主:
初学者表示压力。。。

网友B: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WPLSoft_V2.35_20130912.zip(工具栏有“指令表”)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ISPSoft_v1.03.zip(类似于S7系列的编程软件)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software/Delta_ISPSoft_V2.04_20130903.zip(同上,包含AH500)

网友C:
习惯了台达,不习惯西门子了。梯形图台达全键盘就行,西门子确要鼠标键盘结合(也话用的西门子少,没摸索透)

网友C:
习惯了台达,不习惯西门子了。梯形图台达全用键盘就行,西门子确要鼠标键盘结合(也许用的西门子少,没摸索透)

网友D:
觉得1楼说的有理,习惯一点时间就好;

若不经常用,就可能出现4楼所述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觉得1楼说的有理,习惯一点时间就好;若不经常用,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