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电动机在星角启动时......

楼主(2013-10-07):
请问各位大师:电动机在星角启动时,在角接启动时的主接触器发现持续的光亮,伴有很大的响声是怎么情况?

网友A:
角接启动电流瞬间还是蛮大的,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就会有弧光,

声音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接触器的电磁线圈,另一部分是由于弧光

发出的声音

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接触器是仿品,质量差

接触器选小了

接触器触点吸合时受压不均匀、进灰、有杂质

长期实使用触点磨损严重

只能想到这些了,希望可以帮助楼主

网友B:
切换时电流过大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切换的时候--电动机启动没有完毕,切换时间过短了。

网友C:
1、星三角启动,一般叫法是:一个主接触器、一个星启动接触器、一个三角形运行接触器

其中主接触器是启动以后和停止前就不再断电,只有星角接触器切换!

你说主接触器发现持续的光亮,伴有很大的响声,一个原因是线路过长电压降较大导致电磁铁震动厉害,另一个原因就是主触头接触不良,至于切换时间有影响但不是主因

网友D:
灭弧罩有没有问题,可以查一下 或是质量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星三角启动,一般叫法是:一个主接触器、一个星启动接...

网友F:
多大电机?接触器什么型号?起动时电机是否有负荷?星接转到角接时多大电流,用的是否星三角专用时间继电器?

“在角接启动时的主接触器发现持续的光亮”,按理在角接启动时主接触器始终是吸合的,怎么会有“光亮”出现呢?

网友G(2013-11-22):
如果你的接触器质量没有问题,且切换时间不是太短,你的电机功率是否太大,一般55KW以上电机应该采用闭式星三角启动,就是星转角的时候环接一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