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分辨率如何选择

楼主(2013-10-07):
编码器选型的时候,没有对应的分辨率,选的时候选大点的还是小点的。。。求指教。。

网友A:
大裤衩杈,好赖都能,把您包住鸟

小裤衩儿,没准您宝贝装不进去,跑光呢

对不?

买编码器,找@Q网友吧,,,东西又好,还便宜 。。。。。。

网友B:
你用来做什么,测速还是定位,要求的精度是多少?通常的分辨率在1000-5000个脉冲之间.

网友C:
看你的转速能达到多少  高的话就分辨率低一些,在你能接受的精度范围内

网友D:
满足输出频率小于信号采集端的响应频率情况下,分辨率越高越好。

转速RPM X 每转脉冲数 / 60秒 〈电气响应频率,比如:计数器的响应频率,日系,国产的一般5KHz, 转速1500RMP, 那么分辨率就可以选到 200P/R。大于该值,则信号采集端就会漏脉冲了。

网友D:
参照此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