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模拟量信号瞬间跳变

楼主(2013-10-07):
前段时间接触设备时发现有时温度等模拟量信号瞬间跳变,可能是干扰造成。

为了研究跳变规律,我想在程序中加个功能,当模拟量AIW通道超过设定值时报警,并记录。

考虑扫描周期太慢不能满足要求,

要怎么实现呢?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A:
先把AIW和设定值做个比较,注意比较时,两个数数据类型要一直,调用的比较器也必须是同一类型。

比较之后,其结果来驱动上升沿,

上升沿结果输出一个置位线圈,要么是中间点,要么是PLC的输出点,可以在人机界面或者通过中继,在指示灯上显示出来

最后做一个按钮,用来复位这个线圈,也可称作确认按钮

网友B:
考虑扫描周期太慢不能满足要求,可以用中断做

网友C:
很简单,安装plc-analyzer或者winplc-analyzer,直接查看跳变规律,具体请看iisoft。taobao。com。图形化,使用相当傻瓜。

网友D:
屏蔽线接地要好!

跟电源线一定要分开走线.

网友E:
模拟量采集通道全部用中断来做,然后在正常扫描周期软件滤波。这样PLC负荷较重。

否则正常扫描周期启动记录,记录开始后用中断采集,但会丢掉一些细节。

没有好办法。

还是用数字示波器器吧。

网友F:
一般模拟量采集是用定时中断来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