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能不能以高于额定转速的速度运行

楼主(2013-10-07):
选型时客户要求转速最大要达到1800RPM, 看到一款产品,额定转速是1500,最高转速是2500,问供应商,说是可以以超过额定转速的速度运行,就下单了。

现在调试时希望转速高一点(超过额定转速),但供应商告之,速度模式下可以升速,位置模式下不可以。

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亲,额定速度一千五,现在要超速运行。伺服我不清楚,但是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这属于恒功率运行,速度上去了,转矩就下来了,带载就会出现问题,现在看来,你选小了

网友A:
操,打了几百个字,没发送成功,手机回帖,真心不容易

楼主:
变频我知道啦,关键是伺服啊,另外现在实际转矩并不大,只在50%左右。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特性图啊,没有吗?问谁谁都要看说明书的。

网友C:
肯定可以的, 超速时你们的负载一定要小于额定负载的(负载越小越好)。否则要报警的。要看你们的驱动器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功能?

网友D:
瞬时超速、超载都是没问题的,取决于保护界限值,不超过最高转速就行。

网友E:
“速度模式下可以升速,位置模式下不可以。”

1、位置模式下,要对编码器检测反馈的脉冲数进行计数,当脉冲频率超过带宽时,就会出现计数错误,位置控制失败;

2、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r/s),可见电机速度越高,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越高,如果超过带宽,就会出现计数错误或失效,位置控制失败!

3、一般电机速度的最大值由电子齿轮比决定,电子齿轮比越大电机速度最大值越大,反之电机的速度受到限制!

网友E:
4、如果你选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的速度的最大值上限最小;当电子齿轮比选大时,虽然提高了电机速度的上限,却相当于降低了你的编码器的解析度,也就是说,你安装的高解析度编码器是个样子,白花钱;

5、所以你要电机速度上限高,就选解析度低的编码器,这样不白花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瞬时超速、超载都是没问题的,取决于保护界限值,不超过最...

1、你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2、位置模式,电子齿轮比确定速度上限,不是“保护界限值”;

3、位置模式, “瞬时超速”,会造成位置控制失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如果你选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

 老劉 你何時才能清醒 這裡根編碼器無關 更與電子齒輪比無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瞬时超速、超...

 位置模式, “瞬时超速”,会造成位置控制失败! 失敗與瞬時超速無關 與系統慣量有關

网友F:
應該跟加減速有關 也就是控制器內加減速軟件有關 對位置控制(尤其是PLC) 這可是其弱項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失敗與瞬時超速無關 與系統慣量有關……

不和你辩论了,你太无知,说也白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失敗與瞬時超速無關...

 你這個孬種 碰到笨鳥就成縮頭烏龜

网友E:
1、位置模式下,电机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1)电子齿轮比=1,编码器解析度全额运行;
2)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1
3)(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1
4)(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PLC额定脉冲频率=1
5)电机最大速度=PLC额定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

2、位置模式下,电机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1)电子齿轮比=10,编码器解析度缩小10倍运行;
2)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10
3)(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10
4)(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PLC额定脉冲频率=10
5)电机最大速度=PLC额定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10)

3、当电子齿轮比是1时,编码器的解析度全额运行,系统的解析度就是编码器的解析度;
4、当电子齿轮比是1时,电机的最大速度最小;
5、当电子齿轮比是10时,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运行,系统的解析度就是编码器的解析度的1/10;
6、当电子齿轮比是10时,电机的最大速度增大10倍;

网友E:
以上电机转速的单位用r/s,如果用r/m要换算一下!

网友F:
高解析的編碼器做為電流環使用 經電子齒輪比后分辨率是做為速度環(位置環)用 你老搞不清楚 就少開口

電子齒輪比也就是個設定值 (參數) 沒這麼偉大到去控制電機的速度 你老就少在這裡誤人子弟

网友D:
反馈脉冲型的确实存在计数频率上限的问题,只要是计数频率以内、电机允许的最高转速以内,电机的速度都是合理存在的,和位置、速度处于哪个模式无关。

一般高分辨率的编码都是走的是串行协议,和计数频率就无关了,但是依然不能超过最高转速限制,但超过额定转速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馈脉冲型的确实存在计数频率上限的问题,只要是计数频率以内、电机允许的最高转速以内,电机的速度都是合理存在的,和位置、速度处于哪个模式无关。……

1、“反馈脉冲型的确实存在计数频率上限的问题”,谢谢ShowMotion 的这个发言;

2、伺服位置控制就是对电机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的计数过程,为了提高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分辨率,所以需要选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

3、这样,“计数频率上限”就限制了电机速度,由此产生一个电机最大速度:

电机最大速度=“计数频率上限”/(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4、电机运行速度,不能超过这个最大速度,哪怕是瞬间超过,编码器反馈脉冲数就计数不准确,位置控制就失败!

网友E:
5、速度闭环控制,不需要对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计数,而且不需要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只需要反馈脉冲的频率,这样电机速度一般不会受到这个最大值的限制,电机速度只受到调速保护上限速度的限制即ShowMotion说的“保护界限值”!

网友E:
6、电流闭环控制,检测反馈的是输出电机电流,与编码器无关,电机速度只受到ShowMotion说的“保护界限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反馈脉冲型的确实存在计数频率上限的问题,只要是计数频率...

 任何電器的有其工作頻率的限制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  早期的PLC從幾K到現在幾百個K 編碼器從標配100K 到200K 我司的碼器的就達600K的標配 選配可達2M 運動控制卡脈沖型 現在應該也超過2M   驅動器接受訊號的PG卡 多數也在500K

若說電機受到脈衝反饋以致高速度達不到 這也太淺薄的說法

勸勸你們多多接觸歐系的驅動器 伺服電機 就不會限在小日本的伺服思維模式下

本人做過500W伺服電機額電轉速3000RPM讓他跑到6000RPM 連續運轉30分鐘 電機不發燙 但我仍建議客戶 給他適當的休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电流闭环控制,检测反馈的是输出电机电流,与编码器无...

 老劉你繼續問showmotion 伺服(同步電機)上的編碼器中的UVW 訊號是做什麼用的

哼 你這個孬種 你以為你找到靠山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速度闭环控制,不需要对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计数,而且不...

对于正交脉冲型的反馈编码信息,不管在什么模式,都要保证驱动器编码接收频率上限覆盖电机的最高转速(隐含了反馈的最大频率),这个是硬件配置选型的问题,和伺服驱动器采用的位置、速度、还是电流模式无关。高分辨度的一般不采用脉冲型反馈而使用通讯方式(走串行协议)读取。可以计算一下600k分辨率的编码器,如果采用正交脉冲方式:假设额定速度3000转,3000rpm=60r/s,那么正交脉冲的频率将是60*600k/4=9MHz.采用正交方式对线路的传输要求一定非常高,成本不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高分辨度的一般不采用脉冲型反馈而使用通讯方式(走串行协议)读取。……

1、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处理电路,不可能由低频到高频或超高频段全覆盖;

2、举例说,收音机的波段有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构成,不同波段的信号处理电路各自独立!

3、ShowMotion说“高分辨度的一般不采用脉冲型反馈而使用通讯方式(走串行协议)读取。”,不是理由:

1)编码器反馈脉冲的波形、频率,会因解析度过高、电机转速过高发生质的变化,其信号处理、传输通道不可能全覆盖;

2)位置控制是一个脉冲计数的过程,就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计数,是一个即时不容传输的过程!更不能“使用通讯方式(走串行协议)读取”;

3)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就是一个用户根据编码器解析度、系统频宽自主设定、产生最大速度的参数;

网友E:
4、就好像人耳听不到超声波,人眼有可视光区一样!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处理电路,不可能由低频到高频或超高频段全覆盖;

网友E:
5、由于速度控制、电流控制,只要不是位置控制,就不需要对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电机速度就不受这个电子齿轮比产生的电机最大速度的限制!

网友E:
6、这也是位置控制模式与其它控制模式的最大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速度闭环控制,不需要对...

 把工作頻率(頻寬)當成編碼器的解析度 你這笑話可跟老劉媲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这也是位置控制模式与其它控制模式的最大区别!

 老劉 拜託你搞清楚位置控制及速度控制的定義 老是不懂裝懂

网友G:
要说具体品牌型号。

位置模式涉及到定位精度的问题,设计时估计就是以最高转速、最大惯量来定义的,厂家告诉你不能超速了,那肯定就是不能超速了。

到是不知道这种伺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先以最高2500rpm速度运行,再转到位置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要说具体品牌型号。位置模式涉及到定位精度的问题,设计时... 到是不知道这种伺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先以最高2500rpm速度运行,再转到位置模式?

不是这样的,通常位置、速度模式的切换是加工的需要,不会因为编码频率的限制去切换,硬件上能满足就行。不管什么模式,都要满足编码反馈输入频率上限>编码脉冲信号频率最大值(和最高转速对应)。

笨鸟说“ 我司的碼器的就達600K的標配 選配可達2M "?请说明信号类型及处理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模式,都要满足编码反馈输入频率上限>编码脉冲信号频率最大值(和最高转速对应)。

1、位置模式,要的是反馈脉冲数准确,只关系到启动、停止的位置,也就是速度曲线下的面积(脉冲数)一定;

2、非位置模式,举例说速度闭环,可以用低解析度反馈脉冲频率做速度反馈,这样电机速度可以不受带宽的影响!

3、如果位置控制,计数采用“整转速r+脉冲数”,启动、停车处于加、减速初或者末低速区,这样,电机的速度可能不受带宽的限制!这种伺服也就没有设定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网友E:
4、如果不用编码器,直接用位置检测,电机速度也将不受计数频率上限的限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要说具体品牌型号。位置...

 我還真的不知道 位置控制與速度控制怎麼切換 硬件架構不同  軟件條件也不一樣

任何一家的伺服的規格書都有寫額定轉速及最高轉速 不管你用哪種控制模式 關鍵在機構機械剛性要足夠 就不會造成機械的抖動 就不會超過設定誤差值過大 而造成停機或死機

我說的600K是工作頻率 速度X 解析度 X K值=600KHz 編碼器的解析度從128ppr---128,000ppr都有 最高轉速做到60,000rp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如果不用编码器,直接用位置检测,电机速度也将不受限制!

 用編碼器就是在做位置檢測 你的意思是用接近開關 來做殺車(停車)告知點 這不是位置檢測  請不要亂用 那電機就能超過最高轉速呢嗎? 那廠家的規格書又何須註明 額定轉速 及最高轉速

老劉希望你做技術探討時  請你的態度嚴謹些!!! 多三思再開口 !!!

网友H:
可以达到,但位置伺服跟转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位置伺服只关注整个动态过程,即平均转速,追求最大转速没有什么意义。整个系统的能力在于电机本体,电机能达到,控制总有办法实现

网友I:
可以达到,生产厂告诉你了:额定转速是1500,最高转速是2500。1800是能够实现的,只是不能长期运转,间歇运转可以,具体参考伺服手册

网友J:
超速是可以的,但超过了额定转速时可能会造成定位不决--就是位置偏差大。所以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K:
超过额定转速后,就是恒功率运行,转速与转矩成反比,负载一定要小,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L:
可以,我试过,具体提高多少我忘记了。速度控制没问题,也试过。

楼主(2013-11-21):
后来经过验证,达到1800没问题,某个参数修改一下即可,一开始是被台达的工程师误导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来经过验证,达到1800没问题,某个参数修改一下即可...

1、如果增大电子齿轮比,可以提高电机速度的上限,这时编码器的解析度降低了;

2、电子齿轮比一定,电机速度不能超过速度上限,否则将出现编码器计数不准位置控制失败!

网友F:
1、如果增大电子齿轮比,可以提高电机速度的上限,这时编码器的解析度降低了;

2、电子齿轮比一定,电机速度不能超过速度上限,否则将出现编码器计数不准位置控制失败!

----------------------------

你這個結論------------智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這個結論------------智障

1、笨鸟只是无知而已;

2、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

     电机转速×周指令脉冲数=电机转速×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指令脉冲频率=电机转速×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3、如果上述“指令脉冲频率”为额定计数频率,则

     电机速度上限=额定计数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额定计数频率 /(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4、由上式知道,如果将电子齿轮比由1增大到32,电机速度上限扩大32倍,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32倍!

5、当然上述理论推导过程,笨鸟不懂,实在可怜!

网友F:
結論 還是智障

對了 我今天回台灣 你好好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