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烧通讯口

楼主(2013-10-07):
西门子226的一个通讯口接上位机,另一个通讯口接的是仪表信号,接仪表信号的通讯口烧了,换了个PLC两个多月后又烧了,烧的是PLC两个电阻R1 R2都是10欧的,想问下是接地不好吗?还是仪表上输出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西门子226就是这样的问题比较多,我都遇见好多回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B:
西门子200PLC串口是不带隔离的;

网友C:
   仪表与 PLC 的接线是不是有高电压串入呀

网友D:
拿根线直接短接,。。。。。

网友E:
西门子的200系列产品,如果要稳定通信你需要加装光电隔离接口,否则最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仪表与 PLC 的接线是不是有高电压串入呀

我也觉得是高压串入   一般要接什么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200系列产品,如果要稳定通信你需要加装光电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拿根线直接短接,。。。。。

短接哪里??  能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26就是这样的问题比较多,我都遇见好多回了,见...

有什么可以预防哇

网友G:
给通信线上面串电阻限流  加隔离电路    或者改成把通信芯片拆了  改TTL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