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手动写数据

楼主(2013-10-07):
mcgs一般作为系统的上位机,每隔固定的时间会读取寄存器。我想实现通过一个按钮实现写数据,而不是mcgs自动写(发现一旦在输入框输入参数后,mcgs会写数据),请问该如何实现呢?(而且我发现mcgs在上电的时候会自动写入0x00,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3-12-20):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实现从mcgs往外发命令控制外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