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上设置温度

楼主(2013-10-07):
我用FX-2N-4PC温度模块加温,在触摸屏上设置140度,可模块上程序是10度对应是1度;140度对应的1400度。在程序中如何换算后可直接在触摸屏上输入140度;温度当到达140度就停止加热。请问在程序中是如何换算的。有程序的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我自己是用D1中的1400除以常数K10把商放在D1中。可D1 中的商不是140.而是1400.

网友A:
不要放在D1可放在没有用到的寄存器。而且要用PID调谐才能使当前温度与设定温度相差度数才少。

网友B:
你只要单纯的设置与显示相符的话,直接在触摸屏显示一位小数即可对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单纯的设置与显示相符的话,直接在触摸屏显示一位小...

 请说的在详细点吗?我还是不太明白。我已琢磨了很久了就是搞不明白如何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温度与加热的温度一置。我知道是在程序中换算的。但我不会。烦请告诉我。

网友C:
要放在在没有用到的寄存器。而且要用PID调谐才能使当前温度与设定温度相差度数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放在在没有用到的寄存器。而且要用PID调谐才能使当前...

 关键是我不会用PID调呀,请告诉我如何使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