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运行后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13-10-07):
之前软件一直运行的很好,但是我把wincc的授权删掉后重新授权,step7授权没有动,再打开step7,硬件组态完,更改CPU属性时就成这样了,是不是授权的问题,还是什么个情况啊,我电脑里所有的项目都成这样了啊

网友A:
重新安装授权试试;

所以程序都是这样的,那应该是编程软件有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