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集成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10-07):
        在接通电源的情况下,不应装拆CMOS集成电路。凡是与CMOS集成电路接触的工序,使用的工作台及地板严禁铺垫高绝缘的板材(如橡胶板、玻璃板、有机玻璃、胶木板等),应在工作台上铺放严格接地的细钢丝网或铜丝网,并经常检查接地可靠性。CMOS集成电路的测试。测试时所有CMOS集成电路的仪器、仪表均应良好接地。
  如果是低阻信号源,应保证输入信号不超过CMOS集成电路的电源电压范围(CXXX系列为7~15V,C4000系列为3~18V),既VSS≤Vi≤VDD.如果输入信号一定要超过CMOS集成电路的电源电压范围,则应在输入端加一个限流电阻,使输入电流不超过5mA,以避免CMOS集成电路内部的保护二极管烧毁。若信号源和CMOS集成电路用两组电源,开机时,应先接同CMOS集成电路电源,后接通信号源电源。
  CMOS集成电路的安装。为了避免由于静电感应而损坏电路,焊接CMOS集成电路所使用的电烙铁必需良好接地,焊接时间不得超过5秒。最好使用20~25W内热式电烙铁和502环氧助焊剂,必要时可使用插座。
  换用时要考虑到电源供电及负载能力问题。另外,对于那些封装形式及管脚排列不同的CMOS集成电路,一般不能直接代换。如果需要换用,则应做一些相应的变换使两者功能相同的引出端一一对应。
  关机时,应先关信号源电源,后关CMOS集成电路电源。CMOS集成电路的保护措施。因为CMOS集成电路输入阻抗极高,随机的静电积累很可能使电路引出端任意两端的电压超过MOS管栅击穿电压,从而引起电路损坏。所以,CMOS集成电路不用时应把电路的外引线全部短路,或放在导电的屏蔽容器内,以防被静电击穿。
  CMOS集成电路的互换。在使用中有些CMOS集成电路是可以直接换用。如国产CC4000可与国外产品CD4000、MC14000系列直接代换。对于那些管脚排列和封装形式完全一致,但电参数有所不同的CMOS集成电路,换用时要十分注意。如国产CC4000和CXXX中有些品种,它们的工作电压有所差异,CC4000为3~18V、CXXX为7~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