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通道问题

楼主(2013-10-08):
我厂用的是西门子PLC300,型号是315-2DP,有一个温度通道坏了(SM331;AI 8*RTD; 6ES7 331-7PF00-0AB0),请问怎么改通道?造成通道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程序里改下,不会只能修了

网友B:
你看程序处理模拟量通道的地址是多少,一般是偶数吧;

然后看,哪个通道可以用,把传感器线接到那个通道上;程序中改一下相应的地址;

硬件组态那边可能也要简单设置一下;

网友C:
依稀记得,300PLC模拟量模块背部是有4块小板子,通过旋转不同角度安装能改变功能

不知道这块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