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个很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3-10-08):
    我有一台三相2.2KW的变频器,同时带5台120W的三相异步电机。接线控制是这样的:变频器输出端接5个接触器,分别控制5台电机。工艺要求是这样的:变频器同时启动5台电机,然后根据工艺要求分别通过接触器一台,一台的切断电机,直到最后一台被切断,变频器停止。

    出现故障:启动正常,当我通过接触器切断其中任意一台电机时,变频器有时会报过流故障,但看了一下过流值,并没有达到。量了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好的。是不是接触器断开的瞬间引起的干扰?

     求哪位高人指点指点,有没有解决方法,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切断瞬间造成的涌流产生的误报。

不建议这样使用变频器。

网友B:
2.2KW的变频器,同时带5台120KW的三相异步电机????

接触器在断开的瞬间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电流,变频器在没停止的情况下是会检测到这个值的,所以会报警!

解决办法到没有,你看看变频器技术手册能否通过设置参数跳过这一报警!一拖五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们之前都是一拖一的

坐等楼下高手全面的补充

网友C:
同意1楼的意见。

另外如果报警时电流不大,会不会是接触器断开时候干扰导致呢?

如果是干扰,可以给接触器加“阻容吸收”装置,做消弧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KW的变频器,同时带5台120KW的三相异步电机...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20W的

网友D:
这个处理可以在电机端加装阻容吸收、接触器触头加装小电容即可解决 。但是现在变频器很便宜了,应该不差这几个钱呀

网友E:
建议你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失速防止水平。

网友E:
当然了,一个电机一个变频器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处理可以在电机端加装阻容吸收、接触器触头加装小电容...

 这样会不会影响电机啊,因为接触器不吸合,电机端都会有电压了。

网友F:
OC故障并不一定是真的报了过电流,各类变频器的都有其它可能报该故障。过电流故障是变频器里面最高级别的故障,不能通过参数调整进行屏蔽。

1、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断路器突然断开产生的电弧导致过电流。

这种操作方式是错误的,变频器有可能来不及报警,逆变模块已经炸掉,并非是把报警关了。运行中强行断开接触器,因电机的电感效应,接触器触点间产生电弧,变频器输出端为弧光所短路,低频低压下,危害较小,若近全速运行下,很难保住变频器不坏。

2、一种是反电动势加到IGBT模块上,变频器自保护。

负载突变对变频器的影响很大,突然加重负载变频器会出现过流报警

电缆的距离越长其电容效应越明显,负载突然掉后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反向电动势作用在变频器上,当电动势足够大会击穿模块甚至爆炸

所以不建议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网友G:
不建议一拖五,根据的你描述  ,你是5台120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你可以选择一台0.4(拖2),一台0.75(拖3),这样选择  容量还是很富余。

网友H:
引用 网友B:
2.2KW的变频器,同时带5台120KW的三相异步电机...

网友I:
不建议变频器一拖多如LZ描述所使用

负载突变必然引起变频器跳脱...不但影响生产还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J:
是切入电机冲击引起的过电流,用故障继电器引入启动电路可解决问题。设定为0HZ故障故障继电器动作.

网友K:
交流接触器在断开是,主回路的动触点与静触点间会有电弧产生(这就是接触器为什么要加灭弧罩),瞬间电流会很大,变频器在检测到过电流后就会产生报警;建议,调高报警系数或减少负载;

网友L:
我不同意说接触器断开会产生大电流。电流只会下降,极限情况下也只能是维持不变,何来会加大了呢?换个牌子吧。或者加大变频器功率啦。记得使用VF方式。

我用过3.7带12个200瓦的无序启停。

网友M:
没见过这种情况的,学习一下的路过

网友N:
楼主真是个人才啊,不管你们服不服,我是服了

网友O:
负载突变,瞬时容性负载增强,变频器输出电流增加,极易损坏逆变模块。 可以在输出侧安装输出电抗 。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加输出电抗器

 正解!感抗稍大点的。

网友Q:
一拖多的现象很多,但了解不深,关注学习

网友R(2013-11-07):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切断瞬间造成的涌流产生的误报。不建议这样使用变频器。

网友S:
看高手回复。。。。。。。。。

网友T(2013-12-20):
我认为变频器带有V/F功能,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牌子?试着将失速防止参数和电流限制参数调下。另外,可以装上5个电机热继电器,控制端连在变频器控制端,起到连锁保护的作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F:
OC故障并不一定是真的报了过电流,各类变频器的都有其它...

网友V:
不使用接触器,bianpin变频下口加5个热继。

网友W:
两个方案:

1.关掉冲击报警,甚至把所有编程保护功能全关了;

2,变频报警还是不能避免的话,变频主回路旁路一个接触器,在停车前,先旁路掉变频;再逐个断开主回路上的接触器停电机。因为你是小功率,一个接触器没多少成本;控制回路改动大点。

网友X:
9楼正解,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Y:
  建议楼主装一个输出电抗器试试,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Z:
人家一个75千瓦的变频器拖70个1KW的电机,都没有问题的,也是接触器控制起停,兄弟你的控制方法本事没有问题,估计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有答案通知我一下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网友O  加输出电抗器  内容的...

对,75KW拖70个1KW电机,确实有输出电抗器。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切断瞬间造成的涌流产生的误报。不建议这样使用变频器。

网友AB(2014-02-07):
切断瞬间造成的涌流.反电动势,使变频器保护

网友AC:
一拖五是可以的,只是达到50hz时必须先切断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

网友AD(2014-03-20):
发生这种情况跟变频器硬件有关,这种用法的工况很多 而且都没有问题。比如短纤维抽丝、退火炉牵引等

网友AE:
负载突变,见过这种报警。加电抗器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2014-06-30):
加输出电抗器试试,应该能抑制浪涌、反电势等等容易导致误保护的状态

网友AF:
呵呵,牛叉,变频器没有爆掉还不错,

网友AG:
突加突减载。使用hPmt变频器,妥妥的。

网友AH(2014-08-21):
你这是负载突变引起的涌流现象(OC故障),有可能损坏变频器,你的这种使用工况不合理,不建议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