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威纶触摸屏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10-08):
问一个威纶触摸屏的设置问题,见下图:

这个EasyAccess服务器是什么意思?是否是威纶官方的一个服务数据库?

现在他们提供使用这个功能吗?如何使用?

网友A:
EasyAccess远程监控

使用EasyAccess的目的是让使用者更立即与便利地远程遥控HMI,不论在世界的任一角落。人机可经由Internet登入威纶通的EasyAccess Server,此时Server即能获知HMI位置的相关信息,接着您可以使用PC上的EasyAccess Client来观察您所有在线的人机,并且挑选某一台对其执行远程操作。

EasyAccess可以做到什么?

●集中管理数台远程或是局域网络内的人机。

● 从本地PC 上操作远程(例如:远程的工厂)与局域网络的人机。

● 远程操作采用高效率的数据数据传输方式(不同于VNC 以图文件数据传输)。

● 使用Easy Access Client可以选择VNC或是Easy Access来操控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syAccess远程监控使用EasyAccess...

谢谢,这个要求人机具有连接互联网的功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asyAccess远程监控使用EasyAccess...

网友C:
实际:威纶有些功能对大多数工程没必要探究

网友D:
这个一直没注意到还有这个功能;

工程中使用的很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