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怎么比较

楼主(2013-10-08):
我想问一下,在MCGS嵌入版软件中,有没有字符串比较指令,我在程序中想做两个字符串比较,如果这两个字符串完全相同,那就置位某个位,如果不相同,那就置位另一个位,不知道可不可做到啊,还请知道的高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去手册里搜字符串操作函数

网友B:
谢谢这位大侠,可是我在程序中把这个比较结果赋给了一下开关变量,运行时不管结果一不一样,这个开关量都是0啊,不会变化啊,照理不相同时,开关量该是1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错了,还请再次指教。

网友A:
对:   谢谢这位大侠,可是我在程序中把这个比较结果赋给了一下开... 内容的回复!

返回值得是数值型,不能是开关量,仔细看一下函数说明

网友C(2014-02-25):
!strcomp( 字符一,字符二)=0 这样就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