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引风机电机轴承连续温度过高抱死烧坏电机

楼主(2013-10-08):
烧坏了两台电机了,四个轴承,每次都是轴承温度过高把电机烧坏了,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求高人相助

网友A:
引风机一般都是高速电机,2900RPM左右,有些厂里电工不懂,轴承安装不规范,造成轴承温度高.   电机.震动大也易烧电机.

网友B(2013-11-10):
电机多大?引风机是离心风机还是旋涡风机?

网友:
问一下电机维修工(更换电机线圈),是否过载或缺相。我遇到两天同一设备连烧两台电机(一台新换是旧电机),电机维修工告诉,缺相,我认真检查接触器接线端接触不良。

网友C:
我觉得油脂也有可能导致电机轴承烧毁,高速电机油脂不一样的。。

网友D:
我是做电机设计和维修的,如果以后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