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的M区大小及掉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3-10-08):
LE的M区大小是多少?M区可以掉电保持吗?M区的使用注意点

网友A:
LE都拥有输入区(I)、输出区(Q)、中间区(M)、随机区(N)和保持区(R)、特殊寄存器区(S),各个存储区的大小取决于所用CPU的类型,在AT软件中可以通过“工程属性”看出来。譬如用LE5106做的硬件配置,工程属性中就可以看到以下信息:

不论哪种型号的LECPU其M区的掉电保持地址都为:MB1000-1999

M区可以按照位、字节、字和双字格式寻址,注意按字寻址时索引号为可以被2整除的数,按照双字寻址时索引号必须能被4整除,否则不合法。譬如%MW100和%MD104为合法地址,%MW101和%MD106为不合法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都拥有输入区(I)、输出区(Q)、中间区(M)、随...

谢谢!

网友B(2015-12-07):
初次使用,略有点小疑问,是吧掉电保护值改为true就具有掉电保持的功能呢了还是默认就是掉电保持的?现在发现那个地方改不成TRUE,还望高手指点一二啊!目前做的项目就剩下几个掉电保持的变量了!